楼主(2012-03-15):
温度调节阀系统应用之使用气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阀)的温控式换热器系统图
温度调节阀系统应用之使用气动调节阀的温控式换热器应用事项:
       1、对于一些换热器系统,为了既保证温度准确,又避免因超压引起冒顶事故等安全问题,建议采用在控制温度的同时,另外控制压力。对于气动温度调节阀或电动温度调节阀采用温度信号来控制,用4-20mA电流输出,这样可确保温度非常准确。用气动压力调节阀组合或电动压力调节阀组合来控制压力,出于节能考虑,采用气关型。采集压力信号,继电器输出,起超压保护作用。这样两个调节阀控制单元串联,若压力超过上限设定时,马上可以切断汽源。
       2、因为饱和蒸汽的压力和温度在理论上是一一对应的,但在容积非常大的情况下,温度会受介质流速、容器内不同部件不同金属材质的换热效率以及传感器的安装位置等因素影响,而无法确保换热器内任一点的温度都能及时均衡,而压力信号则不受上述因素影响。所以对于容积很大的换热器的控制方式也可调换使用,主控压力,继电器采集温度信号。如石化行业50万吨级以上的重油罐一般采用这种方式控制。
       3、温度调节阀选型时,一定要计算并确认阀门的Kv值(即调节阀的流量系数),否则很有可能造成温度调节阀选择过大或过小,尤其对于使用蒸汽作热媒进行加热的工况,更要慎重计算,否则很容易产生水锤、管线振动、控制不稳定等现象发生,原因如下:
       1)当调节阀选型过大时,调节阀将长期处于低开度运行,这样不仅使阀门本身密封面容易损害,还会造成大量蒸汽长期滞留于阀前,从而形成积水,在阀前疏水不及时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水锤而使管线剧烈振动,对换热器及管线设备造成损害。
       2)当调节阀选型过小时,调节阀将长期处于全开状态,从而失去了本身具备的调节功能,从而造成控制极不稳定,偏差会远远大于控制要求。

调节阀Kv值计算公式如下:
当P2>0.5P1时,Kv= 图
当P2≤0.5P1时,Kv=  图
P1——阀前绝压,kgf/cm2    P2——阀后绝压,kgf/cm2    ΔP——阀两端压差,kgf/cm2   GS——蒸汽流量,kg/h

温度调节阀组合使用气动调节阀的温控式换热器系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