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5):
    烧保险管,已经确认是电路板某处短路了,因为我不专业,上面的部件好多都不认识不懂它们的原理,所以寻求帮助!还望师傅们多帮忙!谢谢!

网友A:
6是开关电源的变压器,3是交流220伏进线滤波线圈,2可调电阻,4开关电源用的集成电路块,5是光耦,7是散热片,1看不清字有可能是三极管或稳压集成电路,L1是电感

网友B:
这是一块开关电源的电路板,找到相关的开关电源电路图学习一下。
楼上的老师讲的很详细了。那个1是什么看不清字迹,不好回答。

网友C:
那个1管子上写着什么字,4写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