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箱不工作求解。

楼主(2012-03-15):
启动后一直在启动状态 不能跳到工作状态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请赐教,非常感谢。
如上图所示 黄灯一直亮。。

网友A:
看时间继电器的输出点,是否输出

网友B:
先检查看看线头是否有松动每个都检查一下,然后再看元件是否有问题。对照图纸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时间继电器的输出点,是否输出
时间继电器我换了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看看线头是否有松动每个都检查一下,然后再看元件是否有问题。对照图纸检查
没动过 线头都是紧的 请分析下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

网友C:
看图启动了不能切换到运行状态,将切换回路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启动了不能切换到运行状态,将切换回路查一下
能大概说下切换回路怎么操作吗?我没电工基础,非常感谢

网友C:
一开始是带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通过时间继电器延时一段时间后将自耦变压器切除全压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是带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通过时间继电器延时一段时间后将自耦变压器切除全压运行
按下启动按钮后就自动了吗 现在问题是延后一段时间后。没有切换到运转状态,一直在起动状态,然后时间继电器的灯一直亮着。。
我有些东西不懂 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楚 见谅

网友D:
更换时间继电器吧,那玩意估计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换时间继电器吧,那玩意估计挂了
已经换了 还是不好。。

网友C:
时间继电器是要设置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继电器是要设置时间的
设置了 原来2秒就可以启动了。。

我现在切换到5秒了还是不可以,而且5秒后灯一直亮着,这是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C:
单独给时间继电器上点看延时5S后是否动作,如正常就检查其它地方,不行就将图纸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给时间继电器上点看延时5S后是否动作,如正常就检查其它地方,不行就将图纸传上来
好的,非常感谢。明天不在厂里。后天再过来请教

网友C:
行,这是电机的一个基本控制,还是要多看看书才是

网友E:
请电工处理

网友F:
时间续电器工作为转换。

网友G:
JZ7-44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H:
1, 检查各元件是否正常
2,检查线路是否正常
3,图纸是否正确,
这样费点事,但是应该能检查出来!

网友I:
顺着不工作的接触器线圈逐段线路查找。

网友J:
有没量过那接触器线圈或者相应的辅助触头

网友K:
1、按下启动按钮看下面的黑色星接接触器是否吸合?到了设定时间它能否跳开?右上角黑色的角接接触器能否吸合?

如果星接接触器能够吸合跳开,说明它和时间继电器都是好的。此时要看角接接触器有没有吸合了。没有吸合,看与该吸引线圈连接的元件是那些(是不是上面中间的那个中间继电器),找出不吸合的原因。有可能是吸引线圈坏,有可能是中间继电器坏。

2、看你的图片是指主接触器(上面最大的、白色的那个)不工作(不吸合)。按原理来说,一按下启动按钮,它应该立即吸合,与星接接触器同步。它不工作,就要检查它的吸引线圈有没有坏了,它前面的电机保护装置是否没有接通吸引线圈的电路(里面的继电器触点坏了)。总之,找出它为什么不吸合的原因。

网友L:
星的接触器触点有问题所以不转换

网友L:
也就说接触器粘住了

网友M:
那就是时间继电器的问题,不就是个星角转换吗,能复杂到哪里去

网友N:
换下面一个继电器

网友O:
自己看下自偶降压启动电气原理图哦,按照电气图检查既能查到故障点

网友P:
看看触点是不是卡死啦

网友Q:
请注意安全啊

网友R:
看来楼主要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S:
找个电工看看就好,一般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是中间继电器坏了。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