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5):
如题 还请各位老师 帮忙解答下   我在网上看到的都是V5.5 V5.4  的版本
 V11 Basic  和V11 Professional  有时啥版本啊 ?不是不是5.4和5.5的升级版本啊
  我还想问下 这些版本能在WIN7下运行吗?
 问题有点多  能给一些现在最新的或者比较好的和STEP7一起的软件吗?  PLCSIM
S7-Graph他是啥软件啊
S7-SCL 他我也不知道是啥软件
还请各位老师给 讲解下 谢谢啦

网友A:
博途软件V11与Step7并不属于上下线关系,因此其不能互相交叉升级。

V11软件 Basic对应于S7-1200系列PLC,Professional对应于S7-1200 S7-300,S7-400系列,编程方式与Step7稍有差异,编写的程序不能在Step7中开启。

V11可以在Win7系统下运行,同样 ,Step7也可以在Win7下使用。
Step7 V5.5 可以在Win7 32位系统下运行,V5.5 SP1可以在64位下运行,目前最新版本为V5.5 SP2。
V11 SP2支持在Win7 64位系统下运行。

因西门子推崇打包销售策略,因此才诞生了V11,即将PLC的编程,触摸屏的组态以及伺服系统集成在同一个软件中,类似的像欧姆龙的CX-ONE软件集合一样。

V11 SP2的补丁包大小为3G,Step7 标准版也在900M以上。

PLCSIM用于Step7程序的模拟仿真,标准版需要另行安装,只有专业版的才带有,该软件需要授权使用。
S7-Graph用于Step7的顺序功能编程方式,也就是SFC,不过要注意,SFC只是其他厂商的叫法,在西门子软件中,另有SFC专用软件,该软件同上述描述的一样,标准版不包含,专业版包含,包括下面的SCL也一样 。

S7-SCL是结构语言编程方式,其他厂商叫做ST,因为西门子把指令表编程方式叫做STL,因此为了避免混淆,其将这种类似于Pascal编程方式的语言叫做SCL。

V11已经包含了PLCSIM,SCL,不在需要单独安装。

个人认为,V11将是将来的趋势所在,但由于其PCS系统仍然使用Step7编程方式,因此短时间Step7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楼主:
太谢谢您的解答啦   V11 V5.5 是不是就是西门子两种编程产品啊  只不过针对的产品种类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谢谢您的解答啦   V11 V5.5 是不是就是西门子两种编程产品啊  只不过针对的产品种类不一样啊?

前面的回答已经很明确的告知了。

V11取决于授权的不同,授权为专业版时,其相对于Step7 V5.5的区别在于:
1、V11可以对S7-1200编程,但是5.5不可以。
2、V11仅可以对部分S7-300/400进行编程,这取决于该系列PLC的硬件版本,而V5.5不受此限。
3、V11并不支持所有的功能模块,而V5.5可以。
4、V11上集成了对触摸屏,软PLC等应用,而V5.5需要另外安装WinccFlexible软件对触摸屏提供支持,以及需要安装WinAC软件对软PLC提供支持。

综上所述,V11还不成熟,但是是将来的趋势所在,V5.5虽然老练,但是终将被西门子弃用。

网友B(2012-08-14):
楼主说的非常的好,一看变明了了protal V11和step7 v5.5的区别

网友C(2015-11-28):
那现在,这两个能同时装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谢谢您的解答啦   V11 V5.5 是不是就是西门子两种编程产品啊  只不过针对的产品种类不一样啊?

前面的回答已经很明确的告知了。

V11取决于授权的不同,授权为专业版时,其相对于Step7 V5.5的区别在于:
1、V11可以对S7-1200编程,但是5.5不可以。
2、V11仅可以对部分S7-300/400进行编程,这取决于该系列PLC的硬件版本,而V5.5不受此限。
3、V11并不支持所有的功能模块,而V5.5可以。
4、V11上集成了对触摸屏,软PLC等应用,而V5.5需要另外安装WinccFlexible软件对触摸屏提供支持,以及需要安装WinAC软件对软PLC提供支持。

综上所述,V11还不成熟,但是是将来的趋势所在,V5.5虽然老练,但是终将被西门子弃用。

Regards
膜拜大神,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