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5):
请问干式变压器的运行温度不能超过多少度?我厂变压器温度表现在显示70度,用不用开风机呀?

网友A:
绝缘等级70度没问题,最好还是将风机开起来

网友B:
没问题的,我们的经常是80多度的!偶尔的达到90度!

网友C:
绝缘等级70度没问题,将风扇开起来为佳.

网友D:
变压器根据耐热等级可分为A级 E级 B级 F级 H级
最高允许温度(℃) 105 120 130 155 180
绕组温升限值(K)  60  75  80  100 125
性能参考温度(℃) 80  95 100  120 145
另外还有C级,允许的温度更高

网友E:
没问题
看负载是多少!
不要不到50%的负载就这么高

网友B:
最好保障通风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