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5):
老师经常上课讲很多时候用电器要加欠压保护电路  但是我一直对这个概念不是很了解 老师讲的时候是说,当电压过低的时候,为了不让功率变小 所以电流就会上升 导致烧毁用电器。在这儿我就产生疑问了 为什么当电压低于用电器额定电压的时候 电流会上升 它就不会去适应低点的电压(且电流不会很大的情况)下工作吗? 就像电灯泡  额定电压下很亮 电压降低了就会变暗点 但不会烧毁啊(如果以还是额定功率那样工作的话 电流上升) 难道它会因为还是像之前那么亮么?
再者,假设纯电阻 就有欧姆定律 电压降低 电阻不变 电流当然会下降 得到功率就降低了 怎么保证还是额定功率下工作,是不是我所举的例子本身就有问题 因为一般情况不是纯电阻电路?
反正就是很困惑 希望不吝赐教   谢谢
ps 本人专业知识有限 可能叙述有很多不妥 希望指出  再次感谢

网友A:
老师留了一手呢,阻性负载电压低电流小,不会烧毁,而感性负载电压低有时会烧毁用电器,因为负载是不变的,也就是功率不变,如果用电器正常电压下是满负荷工作,电压低时做同样的功电流肯定就会大。

网友B:
这种情况是有的。就是负载为恒功率时,比如开关稳压电源!当输入电源降低时,要保证同样功率输出就要使电流增大!反之则反!

楼主:
谢谢 大概还是明白了些哈

网友C:
不是所有的用电器会出你那种情况

楼主:
能理解成那种恒定功率的负载 会出现那种情况吗?

网友D:
有条件的话最好动手做个实验,一台带负载电机(单相即可)、一个自耦变压器、一个钳表,足够了。

楼主:
谢谢 建议 有机会一定试着做做

网友E:
很多设备,负载取决于实际情况,负载是定的,电压降低时,自然要升高电流

网友F:
        欠压保护就是电网电压过低影响仪器工作,保护装备动作切断电源。

        我国的电网电压普遍较低,一般标准规定电源电压的波动范围为±10%,也就是说高到242V,低到198V,有的家电产品为适应低电压电网,将电压波动放宽至+10%~-15%,即低到187V。当电源低于此电压时,欠电压保护将起作用。

    欠电压保护可通过断路器的欠电压脱扣器来实现,当电源电压下降到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的35~70%时,欠电压脱扣器使断路器跳闸;当电源电压低于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的35%时,欠电压脱扣器保证断路器无法合闸。

     一般电气设备里都具有欠压保护,如交流接触器就具有失压与欠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