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5):
请教任工及各位高手:
      这几天我看到别人的调的6RA70 在负载增大的时候,电枢电流基本上是直接上升,而且上升的非常平稳,电流表显示其电流上升的非常平滑
但是为什么我调的有波动呢?
波动也不很大,
比方说电流是上升到1500A,然后,我的那台可以降到800A,然后再升到1300A,这样波动,
而别人调的那台是上升到1500A,然后比较平滑的降低到1200A左右,不会降低到800A的那种波动。

1.         一开始,我认为是电流环优化的有问题,后来查看电流环和速度环的参数,参数前者是他的,后者是我的
P155 0.06/0.05
P156 0.021/0.020

P225 4/4
P226 0.65/0.650
这个参数都差不多,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2.                后来我认为是他们对6RA70的输出显示电流做了滤波处理,12、13端子是接75mV的电流表。
但我看到逻辑图中 actual current 是直接采集的internal actual current ,然后经P749+延时后输出的,但是P749他也设置的是0。。。
3.他的设备和我的设备采集的都是K0117,也是internal actual current,这个就是实际电流,怎么就那么平滑呢??

奇了怪了。。。
我怀疑,还是参数某个地方不太对头,电机跟装置都相同,优化也做了,怎么电流都不同呢
想追求一下完美,追的没有了头绪。。。

网友A:
速度稳吗

网友B:
不懂  欢迎高手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稳吗
速度稳定,没丢转现象

网友C:
哈哈,有点意思。我建议你再看看一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参数,他的P223=?而且我再问你,你对6RA70的电机自动辨识,都做哪些工作了?P051=25/26/27/28?还是...?另外对方的P540=?你的呢?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有点意思。我建议你再看看一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参数,他的P223=?而且我再问你,你对6RA70的电机自动辨识,都做哪些工作了?P051=25/26/27/28?还是...?另外对方的P540=?你的呢?是多少?

多谢任工帮忙分析。
今天来了个朋友,说了点事,就没顾得上上论坛,呵呵
我的P223 和 540 都是默认的,
对于电机识别,我做了25和26,应该是没有问题。
明天我去看看他这两个参数的设置。

网友D:
用软件把参数传下来,打印可选只打印已更改参数,对比下,有哪些明显不同,如果装置、电机都一样可以把他的传到你的装置内看看效果,看下速度环的斜坡时间设定,P303,P304.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P223 和 540 都是默认的,
对于电机识别,我做了25和26,应该是没有问题。
明天我去看看他这两个参数的设置。
是这样:

如果P223=1了,说明这个系统使用了“摩擦和惯性补偿”,如果P223=0(系统默认设置),则这个功能没有被激活。而这个功能激活的条件是,要进行P051=28(需要合闸的电机自动辨识),使P540的数值符合你的系统实际情况。

摩擦和惯性补偿,我在西门子的官网传动论坛以及这里,这么多年,发现其很少有人在关注。而我认为,这个功能是系统抑制超调很有效的手段和措施。在闭环传动的理论中,微分反馈的概念就是抑制超调的。这个补偿功能类似这个作用。你可以试试。

当然,我看到有的连轧机为了获取较硬的调速特性,为的是咬纲时转速不跌落,把速调的放大倍数搞得很高40-50倍,感觉这不是很合理,可是他们实际就是这么用的。我总是觉得,如果速调的放大倍数很高,电流震荡是很必然的。因为外环特性太硬,内环就必须要不断地去适应和调节,导致电流的波动和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P223 和 540 都是默认的,
 对于电机识别,我做了25和26,应该是没有问题。
 明天我去看看他这两个参数的设置。

是这样:

如果P223=1了,说明这个系统使用了“摩擦和惯性补偿”,如果P223=0(系统默认设置),则这个功能没有被激活。而这个功能激活的条件是,要进行P051=28(需要合闸的电机自动辨识),使P540的数值符合你的系统实际情况。

摩擦和惯性补偿,我在西门子的官网传动论坛以及这里,这么多年,发现其很少有人在关注。而我认为,这个功能是系统抑制超调很有效的手段和措施。在闭环传动的理论中,微分反馈的概念就是抑制超调的。这个补偿功能类似这个作用。你可以试试。

当然,我看到有的连轧机为了获取较硬的调速特性,为的是咬纲时转速不跌落,把速调的放大倍数搞得很高40-50倍,感觉这不是很合理,可是他们实际就是这么用的。我总是觉得,如果速调的放大倍数很高,电流震荡是很必然的。因为外环特性太硬,内环就必须要不断地去适应和调节,导致电流的波动和震荡。

恩,上午在现场查了些参数,那一台P223 和 540都为0. 是默认的。
后来我索性把速度环按照逻辑图都查了一遍,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上几个图中,标出红线的都是我查看过的参数,除G151的P255 是4.0以外,都是默认值,
一开始,我以外原来的设置里有滤波时间,结果后来查看了一下,也是0.

您说的“把速调的放大倍数搞得很高40-50倍"为了
”咬钢时转速不跌落” 这个调节电流限幅也是可以满足,是不是钢的负载太大,如果限幅过高的话,会对电机和电网产生影响。
抽时间我做一下,P051=28试试效果。
谢谢任工!!!

网友C:
嗯,不错,很用心地说。不过你的系统与别人的系统是一摸一样的吗?负载也一致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的系统P225*P226= 2.6s,这个时间常数是不是太小了?这么大的功率的系统,好像不合理。因为P*I=2倍的启动时间,这个是理论值。启动时间是什么?就是说转速从0上升到额定转速的时间。难道说你的系统1.3s的加速即可从0达到额定转速?

当然,我没有调试过轧机的系统,就是在论坛里看别人玩,很羡慕的说。嘻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不错,很用心地说。不过你的系统与别人的系统是一摸一样的吗?负载也一致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的系统P225*P226= 2.6s,这个时间常数是不是太小了?这么大的功率的系统,好像不合理。因为P*I=2倍的启动时间,这个是理论值。启动时间是什么?就是说转速从0上升到额定转速的时间。难道说你的系统1.3s的加速即可从0达到额定转速?

当然,我没有调试过轧机的系统,就是在论坛里看别人玩,很羡慕的说。嘻嘻嘻

承蒙任工夸奖,实不敢当。找了这么多参数都没找到问题的所在,实在惭愧。。。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
1.负载是相同的,都是两个相同的调速器带两个相同的电机,主从控制(记得原来在论坛里发过一个电抗器帖子,得到您的指点)。这次和原来的设备都一样,电机优化出来的阻值也相差很小。

其实一开始我自己那套设备,优化出来的值是P225=8.43  P226=0.399,但是我的电流波动比他的大一些,后来才改成他那台装置的参数。因为一开始我怀疑我的速度环比例太大,导致的电流不稳,所以才改的。

2.第二个问题:“难道说你的系统1.3s的加速即可从0达到额定转速?”
不可能那么快,那样岂不是很危险。
再说电机后面还有减速机等,就算能启动时间也用不了那么短。
正常的情况下,都是让他们先手动启动一半转速左右,再转自动给到额定转速。
当然也有他们偷懒,直接起的情况,但是没那么快。

也有两台是P225、P226分别是5和0.650,带载时候电流也波动不大;但是按照您的计算,理论上应该也是解释不通的。
我调的这几台用是肯定能用,但都没有他那几台电流那么平滑,我就奇了怪了
正常来说,我调的是准的,但是甲方不喜欢那样电流波动,头大的问题。。。

实在不行就像lifuquan说的上传参数再逐个分析。

网友C:
6RA70可以用PC链接装置,用drivemonitor中的trace功能录波,你把转速设定、转速实际、电流设定、电流实际4个参数录一下,看看波形再分析电流波动的原因,比较靠谱。还是追根寻缘解决的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6RA70可以用PC链接装置,用drivemonitor中的trace功能录波,你把转速设定、转速实际、电流设定、电流实际4个参数录一下,看看波形再分析电流波动的原因,比较靠谱。还是追根寻缘解决的彻底。
后来做了实验,但这几天比较忙,没怎么上论坛,就没有回复任工,不好意思。
其实我优化出来的数据是正确的,
而且我把速度环的比例和积分改成缩小,改成3,0.5,
达到的效果和那台设备的显示差不多,带载的时候,电流上升的比较慢,也比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