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6):
我们在使用任何一个不管是家用电器还是电子产品或者是工业上的用品都应该对它们进行保养和维护,这样它们的使用寿命才会更久,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扭矩传感器的保养与维护:
1.传感器的储存相对湿度≤70%
2. 避免油渍,水及其它化学药品侵蚀。
3.经常检查紧固件是否松动。
4.传感器应经常通电预热。
5.根据使用情况必要时对轴承加润滑脂润滑。中瑞能仪表生产的扭矩传感器特点:
电阻应变式原理,结合电子技术,实现非接触电源供电与信号输出,精度高,
性能稳定可靠,量程范围广。
· 适用于动、静扭矩测量。允许转速不大于10000转/分。
· 可测量正反两方向扭矩,转速。输出信号为频率信号。与专用仪表配套,可
显示功率。
· 频率信号输出,抗干扰能力强,性能稳定可靠,使用寿命长。
· 输出频率信号幅度可选择:0~5V电平的方波信号或集电极开路输出(OC)。
扭矩频率输出范围:10±5kHZ (正反向)。

网友A:
举手提问:既然是非接触式的,为什么转速还被限制在了10000rpm呢?为什么不能超过万转呢?再有非接触?那信号是通过什么传输的呢?是无线电的发射和接收?还是?也就是说传感器有环形天线?很好奇,很关注的问。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