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维修

楼主(2012-03-16):
我这里有一台B2012A龙门刨床,工作时前进速度25米每分,换向转后退时机械震动很大,而速度调到大于30米每分时很平稳,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修?停车时震动也较大。电器采用的是老式的F-D系统。

网友A:
改了吧变频

网友B:
应该是电器箱后们上的平板电阻断了,具体哪个忘了,电路图找不到了。我们也是B2012A的,传动准备改成SRD开关磁阻调速电机,另外一台1米*4米的改了两年了效果相当好,基本没修过,关键它省电平均一小时就三四度电。有兴趣找我QQ:1749139369

楼主:
检查了,平板电阻没断。

网友C:
高速返回震动大,低速又没有事,这个应该是机械问题,检查齿轮齿条,还有导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