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6):
我做电控两年时间,以前接触或者用编码器输出都是转化成电压电流形式输出。当然还有脉冲。然后我在接到控制器的AD模块转换的。
昨天一个师傅过来说用的编码器是直接数值数值显示的,我点晕。编码有直接数值显示的?这个我不知道
而且在用的过程中一般的编码器输出的电压和电流输出量中时间一长感觉编码器的输出有了零偏。假如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大家会怎么做?

网友A:
编码器有RS485通讯格式及SSI输出的,也有总线型Canopen、Profibus-DP输出的,这些个都是数值输出,我公司的智能型绝对值编码器还有直接换算成长度值以RS485数字值输出的。数值输出的配以相对应的数显表,即可直接显示了,也可以直接进PLC对应的接口。

网友B:
编码器没有直接输出数值的,可以用专用的控制器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