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大小问题

楼主(2012-03-16):
请问油缸的大小怎么确定?跟压力、油温有关,是否有对应的关系,怎么确定?

网友A:
缸径的大小与工作压力和选用的油泵有关,油缸的长度与工作行程有关。

网友B:
这个液压知识需要专业的,马虎不得啊。

网友C:
首先确定油缸理论推力(吨),缸杆的最大行程,运行速度,工作压力(MPa)
推力=D²π/4×P×1000000/9.81/1000=吨,P=MPa,D=M
速度=油缸最大行程时油缸的容积(升)/油泵每秒转的排量升=米/分,高速度用大排量泵反之用小排量泵。
工作压力一般=10MPa,16MPa,20MPa,32MPa等等的油泵可以选择,但是油缸的额定压力应该小于等于油泵压力。计算时注意单位的统一变换。

网友D:
你们液压油缸需要检测与诊断可以联系我

网友E:
油温低了油缸不动作的,粘度大了。缸径的大小和工作压力有关,油缸的长度与工作行程有关。
油缸是主要因素。

网友B:
这个跟缸径有关系,不过液压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