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6):
我这里用电灯时测量电压为223V,但是一旦开了其他的用电器如【电热水壶},电压迅速下降到65V连灯都灭了。用的线是1.5的铜线,是并连电路。求各位高手帮解决一下。

网友A:
用电热水壶时你量一下电表进线开关处的电压,有接触不良的毛病

网友B:
电源处接触不良

楼主:
电表是三相四线制的,我想把火线换到另一相去可以吗?

网友C:
你家没有单独的表吗/

网友D:
换项试试,看看怎么样!

楼主:
是我们公司的,线路也是独立的,就只有三十多米长,就接一盏40W的日光灯和一个插排。插排上就插个电热水壶。

网友E:
接触点估计氧化比较严重了

网友F:
把线换粗了就行了。

网友G:
线小了!再检查下连接点上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H:
是不是用了电话线了?那里面可是铁丝??☎☏☎☏☎☏

网友I:
六楼比较正确,支持.

网友J:
照六楼的说法检查一下

网友K:
1电路有压降,2.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L:
1.5的开个电水壶线没问题,肯定是接点不好,火线本身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M:
零线和地线混接啦

网友N:
如发热严重就是线路长了

网友O:
另线跟地线搞错了。

网友P:
用1.5的铜线没问题,考虑到是线接虚了,可以检查电表的触点

网友Q:
使时候量一下电流不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R:
此故障现象是回路内元器件的接线部位或电源开关接点老化造成的。电源线中间有接头的部位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S:
说说是什么原因,一块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