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6):
在配置网络过程中,Configure Drive 列表中没有显示配置好的网络,网络也连接不上,以太网模块地址和IP地址在同一网段,计算机上网络标示有叹号?不知经验高手能否提示一下

网友A:
你的网线好不好?水晶头好不好?

网友B:
说明你电脑上的IP不可用,重新换一个看看

网友C(2012-05-22):
看看你的IP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电脑上的IP不可用,重新换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