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程序的编辑

楼主(2012-03-16):
大家好,我有个子程序要把他编成库文件,plc是s7 200的,因为是报警子程序,所以报警量有时不一定 有时五六个 有时十几个,但形式是一样的,现在生成库文件后调出的子程序有二十个输入 ,太长了,我这次就用到了五六个请问我能用什么办法比如输入5个报警的数量后,生成库的子程序会根据我输入的数字出现5个输入,下次输入10个报警量 他就出现10个输入的 ,只是问问能不能实现,也不一定要做,谢谢各位了 !

网友A:
它还没有智能化到这份上。

网友B:
建议:做成指针读取的方式,即每次只需要填写起始的地址和个数就可以了,其他的自动处理。这样就只有两个参数了。

网友C:
要是不闲麻烦就做成配方的形式,一个配方控制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