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6):
一个脉冲产生的进给量称脉冲当量。
以三菱的MR-J2S伺服系统来说,驱动器每接收131072个脉冲电机就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度/131072=9.89。一个脉冲走一步。但可以通过伺服放大器调节。请问通过那个参数设置?

HFS电机每转是131072个脉冲。电机的减速箱速比为N(折算到电机,相当于丝杠转一圈电机转N圈)。电子齿轮比就固定为1:1(一会再说为什么要设定电子齿轮)。
好了,现在丝杠导程4mm,需要移动80mm。丝杠转20圈,电机需要转20N圈。需要的脉冲数是131072*20*N个。

现在说说电子齿轮,如果采用频率较低的脉冲输出口,比如200KHZ(集电极开路的最高是500KHZ),一秒钟发20万个脉冲,电机每秒才转200000/131072=1.526转,1分钟也只能转90转,加载到丝杠上变成4mm*90/N=360/N mm/min,如果N=10,系统运行速度是36mm/min。是不是太慢了?
如果采用的是4MHZ(差动驱动可以到达)的输出端口,那么电机每秒4000000/131072=30.52转。丝杠(N=10)上每分钟就有720mm了。所以采用较低的脉冲端但是有想要电机达到额定转速(1000,2000,3000)的话就要设定电子齿轮把脉冲当量放大,就是对放大器而言,接收到1个控制脉冲让电机转多少(以编码器反馈脉冲为准),设定CMX:CDV=10:1时,就是接到1个脉冲,走十个脉冲。
看得不太明白,请老师指点。

如果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31072的话,假设你的脉冲当量是10um,那么你就把电子齿轮设置成1638/5 那么你要走多少距离就用这个距离乘以100就是要发的脉冲数了。
假设你的脉冲当量是10um,脉冲当量可以假设?怎么假设来的?这个10um不是通过计算或设置得到的吗?可以随便假设的吗?
请指点,谢谢老师!

楼主:
以三菱的MR-J2S伺服系统来说,驱动器每接收131072个脉冲电机就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度/131072=9.89?这段摘自网络,有错误,每个脉冲旋转的角度应该是360度/131072=0.00274658203125。

网友A:
加QQ给你说清楚点吧。492484456,注中华工控,脉冲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