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 变频器

楼主(2012-03-16):
前段日子 ,客户拿来一台三菱A500,变频器,3.7KW上电跳ERR,所谓按键没反应,接触器没吸合,风扇不转,检查排线没问题,请问各位大佬这应该是主板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 ,新一台大概多少钱 ,有谁能修复的

网友A:
你在哪里?可以找个附近的三菱维修点检测下

网友B:
送修吧;
新的型号是A740-3。7K;
这个有的都是二手的了;

网友C:
变频器控制电路端子上的RES有没有配线?RES端子通电有信号的话,屏幕也会出现ERR的并被保护,任意键无效。如无配线就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