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6):
三菱伺服脉冲当量是怎么得来的?是自己的假设的?以三菱MR-J2S为例,
例如:
丝杆的螺距是5MM,
假设脉冲当量是1UM(自己假定的),直接连接丝杆,就是没有变比,上位机发5000个脉冲转一圈,计算方法:5000*CMX/CDV=131072,CMX/CDV=131072/5000,
假设脉冲当量是10UM(自己假定的),直接连接丝杆,就是没有变比,上位机发500个脉冲转一圈,计算方法:500*CMX/CDV=131072,CMX/CDV=131072/500,
我的理解这个脉冲当量是 脉冲当量乘电子齿轮比=编码器的分辨率,假设的脉冲当量不同导致电子齿轮比不同,电子齿轮比反过来又决定脉冲当量,这样对吗?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脉冲当量,意思是一个脉冲可以驱动你的机械部位前进多少距离。比如你现在5MM的螺距,5000个脉冲转一圈,那脉冲当量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脉冲当量,意思是一个脉冲可以驱动你的机械部位前进多少距离。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可能是我没有说明意思,一个脉冲当量可以是10UM也可以是1UM,这个10UM,1UM在伺服放大器那个参数设置的?

楼主:
ZCMY 版主,谢谢你,你发的资料我有就是看不懂!痛苦啊!能给我讲讲吗?

楼主:
看看这样理解对不,请指教:三菱MR-J2S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31072,丝杆的的导程是5MM,那么每个脉冲的脉冲当量是不是5/131072=0.0000

楼主:
看看这样理解对不,请指教:三菱MR-J2S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31072,丝杆的的导程是5MM,那么每个脉冲的脉冲当量是不是5/131072=0.00003814679265625?是这样吗?

楼主:
式中   δ—脉冲当量(mm/脉冲);

S—滚珠丝杠的导程(mm);

i—减速齿轮的减速比;

M—脉冲编码器每转的脉冲数(p/r)。

楼主:
怎么计算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