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6):
最近给一台设备安装文本显示器,文本显示器是步科MD204L型的,采购人员没有按给的型号配编程线,给了根25针对9孔的数据线让试用一下,当时文本上就显示“正在通讯……”,遂换一台文本再试依旧,便认定提供的数据线无效,让他们按型号重新购买编程线。几天后终于把编程线买回来了,型号是USB-MD204,连上电脑,装好驱动,把U盘上准备好的程序用TP200V4.7.14软件编写好的图像文件下载至文本,当时在软件上选择了PLC的型号是三菱FX1S,(因为该软件三菱PLC只有FX1S、FX3U二个选项),当我把该文本显示器与三菱FX1N  PLC联机后,文本显示器上又显示“正在通讯……”,当时怀疑通讯线可能有问题,便把它接到另一台正常运行中的同型号的“文本显示器——PLC”,上,能正常通讯,证明通讯线正常。再次检查文本显示器的通讯设置:波特率9600,数据位7位,停止:位1位,检验位:偶校验;选项(通讯协议):232。认为正常。PLC设置其波特率为9.6K。后来把软件改为TP200V4.7.12其PLC型号可选为FX2N,并且把文本显示器和PLC各编了一个最简单的程序,试机依然是显示“正在通讯……“,把另一台文本显示器拿来试也是一样。跟供应商联系,说是端口坏了,可怎样才能证明是端口坏了呢?
哪位朋友能提供好的办法让我解开这个级。

楼主:
我换了三台都是一个样,怎么会三个都不好呢?

楼主:
"在目前,文本与三菱通信只有两种, MD2-FX1N 和 MD2-FX2N。
由于MD204LV4.5通信口改良之后,它可以与MD304L一样,只需用 MD2-FX1N 就可以与 三菱 F1X、F2N通信,注意在通信口选择时选用 RS485 方式. 而早期的MD204LV2和V4,与FX2N通信依然要选用带 RS232转RS485的 MD2-FX2N连接线. 当然, MD204L V4.5 与 MD304L 也能用 MD2-FX2N 与三菱PLC通信,但注意把通信口选为 RS232方式。"我把通信口设置为RS485,“正在通讯……”虽然不出现了,但文本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波特率9600,数据位7位,停止位:1位,检验位:偶校验;选项(通讯协议):485。PLC型号选为FX2N。
经试验可以联接了,可能MD204L V4的画面在地址上有冲突导致不正常。

网友A:
三菱是用485通信的,你触摸屏也改为485的试试看

网友B:
当时怀疑通讯线可能有问题,便把它接到另一台正常运行中的同型号的“文本显示器——PLC”,上,能正常通讯,证明通讯线正常。
楼主这是你说的其中一句话,如果真如你说的是同型号的“文本显示器——PLC”,问题就在设置上。
当然也可能是端口坏了,你不会用排除法?

楼主:
是设置问题,我现在已经联接上了,谢谢各位指点,设置这玩意还真木人。
在编写PLC程序时要选232通讯,在文本设置时却要选485,把自己给闹胡涂了

网友B:
??在编写PLC程序时要选232通讯,在文本设置时却要选485,把自己给闹胡涂了
谁不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