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7):
各位高手,小弟现在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现有226 AC/DC/RLY的PLC,PORT1口与触摸屏通讯,PORT0口通过485转232模块与中控室监控机的232串口通讯。程序使用了MDBUS_INIT和MDBUS_SLAVE两个程序块编程使PORT0口进行MDBUS通讯。以前都是好的,但是我从PORT1口上载程序再下载后,PORT0口就无法与监控机通讯了。程序示例见附件。MDBUS_INIT块中的Mode定义为VB1,VB1=1时PORT0口才启用MODBUS通讯,但是现在就是VB1始终为0,启动不了。将程序打到监控状态下,直接给VB1强置为1后,PORT0口还是不行。用PPI编程电缆通过0口还能找到PLC,正常状态应该通过0口是找不到PLC的。请求各位热心朋友的帮助。

网友A:
为什么是VB1,VB2,很是奇怪,我记得以前的驱动中不是这个的。记得是mode和addr。
建议:1,你使用VB1,VB0和你的40001重合,这个感觉上是会出现问题的。除非你实现通过上位机来控制通讯端口的状态切换。2,Maxhold不需要填这么大,除非你确实用到这么多数据量。一般按实际需要,放大一点就是了,如使用20个,那么写个30就是了。你这个是完全抄袭帮助中写的信息。MaxIQ,MaxAI也是一样,不需要的就不要填这么大,真的不需要就填0.

网友B(2012-04-17):
你这个程序监控显示M10.1=1,MB12=10,肯定通讯不上,建议你重新分配一下库存储区。

网友C(2012-07-25):
从新分配一下地址吧,数据不对。

网友D(2012-08-24):
是的,應該是mode和addr,為什麼會變成VBXX呢。不知道什麼原因。再檢查一下吧

网友E(2013-11-07):
终解:因为使用了默认的库存储区,为VB0开始,地址区域。在初始化中再次使用了VB0,从而导致地址重叠而应用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