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7):
之前做了个FX与信捷文本配套的小玩意。现在写出来,供大家分享。
FX的PLC有一部分是只有422通讯的,而OP320文本有,OP320、OP320-A、OP320-A-S三种型号,其中,OP320-A-S是不支持
422的。三种型号本人都试过了。最初是FX1S与OP320-A-S,无法通讯。说明书上没有说到这个型号,只说它是520的一个缩小版,想着应该通讯一样的吧?但试了之后,是不行的。自己又试了接线啦,又试485、232啦(没注意到1S没这两个的),痛苦了。。。始终没法。无奈,只能换了台达的PLC用着。之后试320,通讯没问题,非常顺利。但320话说没OP320-A、OP320-A-S好看。看到说明书OP320-A可以,就又试了。但用320好的程序直接换型号,就是通讯不上。无奈啊!找信捷客服,试了他们说的方法,依然无法解决问题。无奈之下,自己只写了一个按键和一个指示灯,用最简单的来试。哈!这下通讯上了!为什么320没问题,320-A就有问题呢?回去检查程序,一遍又一遍。。。终于发现有个double型的寄存器,在文本里只选了单个寄存器。改了双个,再试之前的程序。哈哈。。。OK了!原来这样的问题也有。而320的没有。
经此次折腾,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1.FX部分PLC只有422通讯,要用485或232就得加模块。
2.OP320系列文本各型号各有不同。OP320、OP320-A支持422,但无Modbus。OP320-A-S不支持422,但有Modbus。
3.OP320、OP320-A支持422,但也有区别,寄存器的储存个数,320不用选,320-A要选。
小知识,共分享。欢迎大家拍砖。更欢迎有经验的大哥大姐给小弟以更多的指导。或者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本人可以帮忙的,也非常乐意。

网友A:
呵呵;如果买错,买成OP320-A-S,在PLC上加一个232BD通讯板;
最好还是买的时候型号选好;

网友B:
三菱FX1N和MD204L通讯不正常,处理有心得吗?

网友A:
呵呵;与三菱的如果通讯不上;先检查电缆;
还有你的FX1N是不是山寨品;

网友C:
三菱FX1N和MD204L通讯不正常,处理有心得吗?
怎么不正常?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 端口没问题

网友D(2015-07-07):
学习了,也在使用这款文本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