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7):
那位老师能够编写一个,关与CPM1A-DA041(欧姆龙Plc扩展模块)来控制马达转速的程序,可以在触摸屏上输入频率的传上来供小弟学习下。我们厂里有一个这种设备,可是被加密了。还有一个问题是触摸屏上为啥可以输入(135HZ)这么大的频率,那最大能输入多少呢?以及这个数据是咋转换的传送到输出通道。那位老师能够讲解下,和提供个程序。

网友A:
DA041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大约是用这个模拟量接到变频器上来调速的;
屏上输入的只是对应到PLC上的电压或电流信号,频率最高要看变频器设置;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我们厂里用的是0-10V电压信号接的变频器,就是屏幕上的数是如何对应输出电压的以及如何编程转换和电压如何对应马达转速的

网友A:
呵呵;屏上设定对应PLC的输出是只有0~10V;
但你变频器中设定10V对应的频率是可以修改的;你修改成200HZ都木有问题,只要你电机受的了;

网友B:
看模块的操作手册
设置好控制字

楼主:
三楼能告诉我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频率输入框,在程序里用乘法指令 ,得到一个倍率。如200HZ*30=6000(对应10V)但这也只是一个点对应  ,如何让它保持是一个线性斜率,

楼主:
控制字我知道咋设制,可手册上没有变频器的例子啊,那个例子只是一个基础

网友A:
呵呵;模拟量模块本身是直线对应关系的,不需要你考虑;

网友C:
我还是不明白,我们厂里用的是0-10V电压信号接的变频器,就是屏幕上的数是如何对应输出电压的以及如何编程转换和电压如何对应马达转速的????哥们:这涉及数据处理部分的指令了是要学习几天才能会的!这样说不明白!

楼主:
其实我说来说去,也就是程序数据处理转换的问题,很纠结,那位仁兄能给我提供个数据处理的程式吗?

网友A:
呵呵;比如你的DA模块,数字量0~4000对应输出0~10V;
你变频器设定10V对应的频率为200HZ;

那么你数字量给定1000,电压为2.5V,频率对应50HZ;
     数字量给定2000,电压为5V,频率对应100HZ;

楼主:
10#楼的那位老师能告诉我,根据上面的问题,频率*的倍率,是不是根据(最大模理量(6000)/(10V)对应的最大频率)计算出来的吗,要是这样对应的最大频率plc编程好后是不能更改的。可是我看过下面的一个贴只CPH1的有一个楼主回答的倍率是最大数字量/电机功率的是咋回事呢。

网友D:
给你一个cph的程序也是控制电机的,要不嘛。道理一样。

楼主:
好的,那你能给上载上来吗,谢了,12楼

网友D:
上传了的,自己下吧。把格式改了就可以用了哈。

楼主:
真的,我上次咋没看见呢,表情,谢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