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压

楼主(2012-03-17):
小弟碰到这样一个现象,在项目改造时,两根电源线(L 和N),穿镀锌管后,在另一端万用表测得电压L 和N对地电压 都是220V,后来换线后,就只有L对地电压为220V。这是何故?
           另外另一根镀锌管,穿管后交流电压220V变成了25V,下降了那么多,管子才50米左右。
     注:这管子里的线都是之前在使用的旧线,只是现在设备坏了,让我们修。
     各位大师,这现象怎么来解释呢?

网友A:
两根电源线(L 和N),穿镀锌管后,在另一端万用表测得电压L 和N对地电压 都是220V,后来换线后,就只有L对地电压为220V。这是何故
这是断路器出线口断了,在管内两颗线相连但是没有碰到管壁。

另外另一根镀锌管,穿管后交流电压220V变成了25V,下降了那么多,管子才50米左右。
内部的导线接近虚接,感应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根电源线(L 和N),穿镀锌管后,在另一端万用表测得电压L 和N对地电压 都是220V,后来换线后,就只有L对地电压为220V。这是何故
这是断路器出线口断了,在管内两颗线相连但是没有碰到管壁。

另外另一根镀锌管,穿管后交流电压220V变成了25V,下降了那么多,管子才50米左右。
内部的导线接近虚接,感应电压!

同意~

网友C:
换线后,检查旧线,情况如何?

网友D:
应该是线老化短路或断路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线老化短路或断路引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弟碰到这样一个现象,在项目改造时,两根电源线(L 和N),穿镀锌管后,在另一端万用表测得电压L 和N对地电压 都是220V,后来换线后,就只有L对地电压为220V。这是何故?
            另外另一根镀锌管,穿管后交流电压220V变成了25V,下降了那么多,管子才50米左右。
      注:这管子里的线都是之前在使用的旧线,只是现在设备坏了,让我们修。
      各位大师,这现象怎么来解释呢?

网友G:
零线出现电压,肯定是感应电

网友H(2012-07-07):
记住啦,下回要用指针表,不要用数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