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7):
西门子编程软件S7-200,S7-300/400可以设置初始值吗?例如:要给字MW0赋值10,在编程软件里面找不到赋初值这一项,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需要编程来实现。

网友B:
MW0是不能设初始值,对于S7-300 400你可以在OB100内加上把MW0赋值10的代码,对于S7-200你可以用SM0.1再把MW0赋值10代码,如果你是用S7-300 400你还可以用DB数据块的方式, 就可以赋初值了

网友C:
补充2楼:200中也可以使用数据块初始化变量。

网友D:
是在暖启动时赋值

楼主:
谢谢2楼,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