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7):
大家好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的PLC在伺服系统发出报警信号后,不会中断执行程序,奇怪的是正在执行的指令也不会往下转移,就好像这条指令会无休止执行下去一样,按停止、复位也无效;最后只好按急停了。请问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台达PLC没有用过,但一般PLC使用伺服控制指令后,特别是回原点指令,没有得到原点开关的指令一般都不会儿停下来,如果要急停必须调用清零指令。所以不知道你的程序里面有没有清零功能。
松下FPX的PLC,本机就没有清零功能的。

楼主:
我在里面做了回原点指令的,但在那个时候,按所有的指令信号都没用啊,是不是我的PLC有问题呀;还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呢

楼主:
我做的是一台自动焊接机(氩弧焊),给氩弧焊的指令没有通过伺服的。只是PLC发出了一个开关信号通过中间继电器给焊机;伺服报警后,PLC发出的信号不会中断,但也不下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