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7):
我现在想用二个GT1275的屏和一个FX3U的PLC通信,其中一个屏离PLC有100多米,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连接比较好,那位师傅能指教一下,选谢谢了!

网友A:
呵呵;三菱本来是支持一机多屏的,你的问题在于如何解决长距离信号传输;

楼主:
485DP能行吗,我用485ADP这么也连接不上,请你们指点指点,是否要设置什么的。

网友B: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