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17):
富士NBOU24 plc用USB-CNV3编程电缆与电脑通讯不上,显示:打开在线示窗comms误差。请哪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请首先在FLEX PC Programmer软件中设置通讯口,默认的为COM1,据我所知,USB转CNV3的线缆都是国产的(富士电机没有USB转CNV3产品),因此其依靠虚拟COM口实现USB通讯的,所以,你需要在硬件管理器的端口中去查看其虚拟的端口号,然后在软件中修改COM口。

另外,早期的FLEX PC Prorammer V1.0中文版并非富士出版,而是一个汉化版本,存在诸多Bug,请使用2.1版本。

也可以使用Standloader软件,该软件与FLEX的不同在于支持了PLC的仿真。

网友B:
呵呵;如果是早期的版本,电脑系统要尽可能的也要老些;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高人的指点,我的硬件管理器的端口是COM3,速率19.2k,停止位1,奇校验。设置应该没错,就是不能联机。我想可能也是编程软件的问题,楼上的两位高人如果有2.1版本的编程软件,能否给小弟发一份。我的邮箱2207829667@qq.com。不胜感激!

网友C:
请首先在FLEX PC Programmer软件中设置通讯口,默认的为COM1,据我所知,USB转CNV3的线缆都是国产的(富士电机没有USB转CNV3产品),因此其依靠虚拟COM口实现USB通讯的,所以,你需要在硬件管理器的端口中去查看其虚拟的端口号,然后在软件中修改COM口。

另外,早期的FLEX PC Prorammer V1.0中文版并非富士出版,而是一个汉化版本,存在诸多Bug,请使用2.1版本。

也可以使用Standloader软件,该软件与FLEX的不同在于支持了PLC的仿真。说得有理!

网友B:
呵呵;你V1。0版的,换台安装WIN98的电脑上,基本上可以连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