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7):
有一台三菱F740-55KW变频器在公司测试,因为只有单相380V(两根进线380V),上电显示正常,PU面板运行启动后,频率显示上升,但测量输出没有,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向各位老师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A:
呵呵;大功率的还是用三相电先试一下再说;

网友B:
可能是CPU信号传送不到驱动电路,这条线路检查一下

网友C:
用三相或者短接输入保护

网友D:
<变频器无输出故障的深度解析>,看一下这篇帖子吧。是专门针对这个故障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