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K 和SRCE的区别

楼主(2012-03-17):
永宏PLC  输入采用SRCE 接线方式,输出采用SINK 方式,而PLC外壳标识的是SINK,请问大师,这样接线有没问题呢?可以形成回路就可以吗

网友A:
呵呵;永宏的输入信号没有极性的,S/S公共端0V  24V都可以接,所以你用源型还是漏型都OK;
PLC外壳标识的是SINK,是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的,SINK型;
输入与输出之间极性没有任何关联;

网友B:
SINK是内部的晶体管是NPN的,SRCE 是内部采用PNP的晶体管。输入信号接NPN或者是PNP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SINK机型的输出,输出电路必须要接成SINK型的。

网友C(2012-06-19):
PLC外壳标识的是SINK是指输出为NPN输出。

网友C:
输入的sink和source接法可通过配置S/S端子自行设定。

网友C:
S/S接24V-,则输入高电平有效;S/S接24V+,则输入低电平有效;

网友D(2012-12-25):
输入和传感器有关,可以选择NPN和PNP。输出和机型与负载有关,SINK机型是NPN.SRCE是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