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8):
Fx2N里面的程序不能写到Fx2PLC,类型也改了容量也设了,看程序也没有不支持指令,只有6OO多个程序步,怪哉。

网友A:
出现什么提示?

楼主:
不能写入认定参数,可都设置了呀?

网友B:
呵呵;FX2有的是不支持的;
容量只有2000步;

网友C:
这个问题怎么办

网友D:
软元件也核对了吗?

网友E:
重新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