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rom读写错误

楼主(2012-03-18):
一台易能变频器EDS1000 15KW 变频器  上电正常显示,无法运转,参数项进不去 ,显示是四个零  无法进入参数设置,有时跳 E023 说明书上 解释 控制参数的读写发生错误 ,换了一块新的板,下去就没问题了
请问这是程序存储器的问题吗,如果换掉,是不是要重新写入程序 ,各位大哥有没有二手或新的主板?

网友A:
这个是参数写入被锁定了,打厂家客服,他会教你怎么解锁

网友B(2012-05-28):
请问你的机器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机器好了吗

主板换掉好了

网友C:
那应该是设了密码 哈哈 厂家会有万能解锁密码的

网友D(2013-06-11):
易能变频器EDS1000 ,请问控制回路出现200多伏(电源板输出给控制板CPU的)直流电,是那部分出现问题了?感激不尽

网友E:
回复 网友D:
200V,除非直流母线采样电压,否侧

网友F:
估计直流电压检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