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8):
因扩建及降低材料费用,要在原来35KV线路上同杆再架设一趟10KV出线,请问两条导线最小放电距离是多少?

网友A:
这个俺不懂哦,看过10KV同杆架380V的,距离大概2米多,35KV再架10KV,塔架总高多少啊?
10KV最低架设离地面多高?要架的话就架个最低高度好了,但是这种方式没有见过哦

网友B:
貌似10KV的不是我等想架就可以架的吧,当地供电局好好问问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