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8):
有一台台达BSD——B0721——A伺服控制器+750W的电机来控制电缆收卷控制的排线,现伺服控制器频繁报“4”,查看伺服控制器说明书,故障说明如下:
磁场位置异常
异常原因:位置检出器损坏,位置检出器松脱
请问大侠们如何处理?

网友A:
(1)伺服系统:是使物体的位置、方位、状态等输出,能够跟随输入量(或给定值)的任意变化而变化的自动控制系统。
(2)在自动控制系统中,能够以一定的准确度响应控制信号的系统称为随动系统,亦称伺服系统。
  伺服的主要任务是按控制命令的要求,对功率进行放大、变换与调控等处理,使驱动装置输出的力距、速度和位置控制得非常灵活方便。

伺服控制器学习网:www.plcpeixun.org

楼主:
检查了编码器的联接及线路,均未发现问题。后更换新的伺服电机后,不再报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