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8):
三菱  MR-J2S 伺服放大器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是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反馈脉冲)CMX,分母是电机旋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指令脉冲)CDV。
电子齿轮比就是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的一个比值。

电子齿轮比是通过更改电子齿轮比的分倍频,来实现不同的脉冲当量。

举例公式计算解析:
   已知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额定转速为3000R/MIN,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为200Kp/S,那么电子齿轮设置为多少?

   如果不设置电子齿轮比,用默认值,速度是:200×1000×60 ∕131072 =  91.55 r/min

     200×1000×( CMX/CDV)  = (3000∕60)× 131072   , CMX/CDV = 4096 /125

     200×1000×60:题中上位机发送脉冲的能力为200Kpuise(脉冲)/s ,所以每秒发出脉冲数是200×1000,60是一分钟60s 。一分钟上位机发送200×1000×60个脉冲。
   131072 p/r:三菱MR-J2S伺服放大器编码器的分辨率。也就是说三菱MR-J2S伺服电机接受到131072个脉冲转一圈。

   200×1000×60 ∕131072 =  91.55 r/min :上位机每分钟发出的脉冲除以三菱MR-J2S伺服放大器编码器的分辨率等于伺服电机每分钟的旋转圈数(速度)。

   200×1000×( CMX/CDV)  = (3000∕60)× 131072

   3000 ∕60 :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是3000 r / min ,每秒的转速则:(3000∕60) r / s ,因为上位机发出的脉冲是 200X1000  puise / s ,所以计算时都要用相同的计量单位。
  (3000∕60)× 131072 : 伺服电机每秒钟旋转的脉冲数。

   上面公式的解析:上位机每秒钟发出的脉冲数X电子齿轮比 = 伺服电机每秒钟旋转的脉冲数。

   转化:电子齿轮比 = 伺服电机每秒钟旋转的脉冲数∕上位机每秒钟发出的脉冲数

   三菱MR-J2S伺服放大器的电子齿轮设定范围: 1/50 < CMX/CDV < 500

   计算反馈脉冲当量(一个脉冲走多少)。

  根据 工作需要要求指令脉冲当量计算电子齿轮比,指令脉冲当量可以自己选定,比如10um,1um,0.1um等都可以,但不得小于反馈脉冲当量。
  比如说丝杆螺距是10mm,选1um做脉冲当量,那么上位机要发10mm / 1um = 10000个指令脉冲,那么10000∕ 131072 = 0.0762…,而所选的指令脉冲当量是1um, 1um > 0.0762…,这样可以,如果选0.0001um < 0.0762…,那就不行。

  再根据 伺服电机的每秒钟转速 / 电子齿轮比 = 上位机需要发出的脉冲数。

  伺服系统的精度是编码器的线数决定,但这个仅仅是伺服电机的精度。

  在实际运用中,连接不同的机械结构,如滚珠丝杠、蜗轮蜗杆副、螺距、齿数等参数不同,移动最小单位量所需的电机转动量是不同的。电子齿轮比是匹配电机脉冲数与机械最小移动量的。

  反馈脉冲: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伺服本身的脉冲。
  指令脉冲:上位机发出的脉冲;也可以说是外部脉冲。
  脉冲当量:伺服接受上位机发出的每一个脉冲信号的位置移动量,又称作最小设定单位。
  CMX :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是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反馈脉冲)。
  CDV : 电子齿轮比的分母是电机旋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指令脉冲)。

  这几个名词意思要理解清楚。
  看了2天资料,这是对电子齿轮比的理解,有错误的地方请老师指点,谢谢!

楼主:
看了给个意见啊!

网友A:
好东西,我正需要,谢谢楼主,顶一下!

网友B:
电子齿轮比(CMX/CDV)的计算及其意义

刘志斌 2011.03.21
已知:
1)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为200Kp/S,200×1000/s,200×1000×60/min;
2)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60s;
3)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4)丝杆螺距是10mm;
求:
1、电机额定转速运行时的电子齿轮比?
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伺服电机的转速?
3、生产时,设定指令脉冲当量,确定电子齿轮比?
解:
1、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
1)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r/60s=50r/s;
2)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3)电机额定转速时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脉冲频率是131072×50r/s;;
4)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5)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这时的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频率
=(131072×50r/s)/ 200×1000/s
=6553600/200000
=3.2768

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
1)上位机发出的1个脉冲=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的1个脉冲:
2)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3)伺服电机的转速是=200×1000/s×60/131072= 91.55 r/min

3、如果丝杆螺距是10mm,
1)要求上位机每发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移动0.001mm,即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也可以说指令脉冲单位为0.001mm:
2)如果伺服转一周,丝杆转一周,减速比是1;
3)丝杆转一周,上位机应该发出的指令脉冲为10mm/0.001mm=10000(个);
4)伺服转一周,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为131072(个);
5)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131072/10000=13.7012;

反馈脉冲: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解析度,伺服本身的脉冲。
指令脉冲:上位机发出的脉冲;也可以说是外部给定脉冲。
脉冲当量:伺服接受上位机发出的每一个脉冲信号的位置移动量,又称作最小指令设定单位。
CMX :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是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
CDV :电子齿轮比的分母是上位机的给定脉冲(指令脉冲)。
电子齿轮比:是用来把上位机的给定脉冲要换算成与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同等意义,以便控制中心按给定指令要求控制伺服转动定位;

楼主:
好东西,我正需要,谢谢楼主,顶一下!
好不好,不知道,你用的上就拿去,呵呵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131072/10000=13.7012?这样也可以?

我发上来是请老师指正有没有错误。谢谢。

网友B:
1、电子齿轮的定义,就是伺服转一周编码器输出的反馈脉冲与用户通过上位机输入的伺服转一周的指令脉冲的比;
2、而用户通过上位机输入的伺服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是由用户决定的,不同的要求或者条件,可以不同,所以电子齿轮比在不同的控制过程,是不同的,要分别计算和设置;
3、我发的回贴帖,是三种情况下的三种电子齿轮比;
4、实际上,用户输入的脉冲与伺服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有个换算,这个换算率就是电子齿轮比,相当于美国人到中国来必须把他的美元换成人民币,在中国使用一样!

网友B:
5、伺服运行时,是按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和用户指令脉冲换算的与反馈脉冲等价的脉冲进行比较,来控制伺服电机运转的!

网友B:
6、3楼的电子齿轮比是在伺服与丝杠同轴的条件下计算的;
7、如果伺服到丝杠有减速机、有减速比,计算时必须考虑减速比;特别是指令当量!

楼主:
谢谢zhibinliu60老师指点,辛苦了!
根据 工作需要要求指令脉冲当量计算电子齿轮比,指令脉冲当量可以自己选定,比如10um,1um,0.1um等都可以,但不得小于反馈脉冲当量。
比如说丝杆螺距是10mm,选1um做脉冲当量,那么上位机要发10mm / 1um = 10000个指令脉冲,那么10000∕ 131072 = 0.0762…,而所选的指令脉冲当量是1um, 1um > 0.0762…,这样可以,如果选0.0001um < 0.0762…,那就不行。
这段理解对不对?我也是初学,说太多一下没有明白,呵呵

网友C:
以前一直没有搞懂电子齿轮比,今天看了,有点收获。谢谢

楼主:
呵呵,加精了啊?不敢当啊!
在中国工控网我的另一个ID重衣发表的同名求助贴引发口水战,由讨论演变成争论,没有意思!!!
感谢所有指点我的老师,祝你们生活愉快,工作顺利!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zhibinliu60老师指点,辛苦了!
根据 工作需要要求指令脉冲当量计算电子齿轮比,指令脉冲当量可以自己选定,比如10um,1um,0.1um等都可以,但不得小于反馈脉冲当量。
比如说丝杆螺距是10mm,选1um做脉冲当量,那么上位机要发10mm / 1um = 10000个指令脉冲,那么10000∕ 131072 = 0.0762…,而所选的指令脉冲当量是1um, 1um > 0.0762…,这样可以,如果选0.0001um < 0.0762…,那就不行。
这段理解对不对?我也是初学,说太多一下没有明白,呵呵

1、你首先要明白,这些概念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概念;
2、是与伺服的厂家、品牌相关的,他们的技术人员在控制伺服中设计的程序决定一切;
3、所以这种讨论很可能陷于各说各话的结局;

网友B:
4、按照我的观点,你的指令脉冲单位的选取大小不同,伺服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不同是反比关系;
5、伺服转动一周,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当量与转子转一周反馈脉冲的多少有关,也是反比关系,如果编码器的一周反馈脉冲数一定,反馈脉冲当量一定;
6、那么电子齿轮比可以大于1,也可以小于1,从纯数学的角度,是没有区间和范围的;

网友B:
7、但是对于实际问题,指令脉冲当量选的越小,伺服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就越多,上位机发出脉冲的频率是有限的,上位机的位数要求也就高;
8、而且这种指令脉冲当量选的越小,伺服实际位置精度的控制会出现不能满足指令脉冲当量的设计要求,指令脉冲当量选的越小,实际精度的控制意义并不是越高;
9、不管你的指令脉冲当量多小,一周指令脉冲多大,电子齿轮比都会把你换算成与反馈脉冲等价的相同的脉冲数;
10、所以并不是指令脉冲当量越小越好,也不是越大越好,要和实际机型相匹配;

网友B:
11、“选1um做脉冲当量,那么上位机要发10mm / 1um = 10000个指令脉冲,那么10000∕ 131072 = 0.0762…,”,这个10000∕ 131072 = 0.0762是个什么意义的概念?
12、“选0.0001mm做脉冲当量,那么上位机要发10mm / 0.0001MM = 100000个指令脉冲,那么100000∕ 131072 = 0.762…,”,这个0.762是增大的,他还可以等于1、大于1,也就是指令脉冲当量等于、小于反馈脉冲当量;
13、这样选下去没有好处,不是数学的问题,而是对实际工艺效果没有用,而且增大了上位机的品位要求;

网友B:
14、这个比值10000∕ 131072 = 0.0762是多余的,因为 131072∕10000就是电子齿轮比,要求电子齿轮比大于、等于1,就等于要求指令脉冲当量大于或等与反馈脉冲当量;

网友B:
15、到此为止,指令脉冲当量的选用,是一个实际现场需要和限制的参数,要根据具体伺服的厂家说明书去操作,而不是我们这里说的对与错的问题;

网友B:
16、这里有个数学上的错误,就是你说的“1um > 0.0762…,这样可以,如果选0.0001um < 0.0762”,1um、0.0001um 是个长度,而0.0762…是个比值,他们的大小没有意义,不仅数学上是个错误,而且物理上也是个错误!

楼主:
到此为止,指令脉冲当量的选用,是一个实际现场需要和限制的参数,要根据具体伺服的厂家说明书去操作,而不是我们这里说的对与错的问题;

明白了,谢谢刘老师的指点,辛苦了!

网友D(2012-07-16):
引用 网友C:
以前一直没有搞懂电子齿轮比,今天看了,有点收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