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求助

楼主(2012-03-18):
求助:设备上的一个温度变送器,也不知道型号,请教高手型号,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A:
其实偶感觉如果仪表损坏不能维修的话,想使用新表那就不用和先前仪表一样了,只要能够满足测量变松条件即可,温度变送器就是把现场的热阻、热偶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进行远传,所以只要满足使用其品牌型号并不重要。

网友B(2012-06-03):
楼上说的有理 顶

网友C:
联系厂家,返厂维修!不能乱配,如果你不想早点更换变送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