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2-03-18):
简单的讲 是不是 它限制了电机或者是用电器的功率?
打个比方 比如一个电机 转速一小时 10圈.. 用了变频器 它限制了电机的转速.
把转速降低的7-8圈 从而达到降低电费 的目的? 是这样吧?

如果不是 谁知道什么原理.. 别讲太专业..我不太懂.. 通俗易懂一点`

网友A:
理论是电机在启动时缓慢加速,面去电机在启动时的瞬间的启动大电流。加速稳

网友B:
变频器最主要的是调频率,V=60F/P,达到无极调速的目的,另外变频器还有很多保护功能,好的变频器还可以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取代伺服,达到较高精度的控制。

网友C:
不过说的很直白!

网友D:
西门子变频器控制方式
低压通用变频输出电压为 380 ~ 650V ,输出功率为 0.75 ~ 400kW ,工作频率为 0 ~ 400Hz ,它的主电路都采用交 — 直 — 交电路。其控制方式经历了以下四代。
2.1U/f=C 的正弦脉宽调制( SPWM )控制方式
原文链接:http://www.plcpeixun.org

网友E:
主要直到调速的作用,现在新款的变频器附带的新功能很多,方便实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简单的讲 是不是 它限制了电机或者是用电器的功率?
打个比方 比如一个电机 转速一小时 10圈.. 用了变频器 它限制了电机的转速.
把转速降低的7-8圈 从而达到降低电费 的目的? 是这样吧?

如果不是 谁知道什么原理.. 别讲太专业..我不太懂.. 通俗易懂一点`

此为软启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