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足 千古恨呐……

楼主(2012-03-18):
前两天我们这有个粗心的家伙 我让他给我换个W相下半桥的驱动芯片 换好测驱动电压的时候正负电压都没有 我当时看了半天没弄明白怎么会这样 突然不经意发现他把驱动芯片装反咯!!!! 我那个晕啊!!!  后来我把那一路的滤波电容 芯片全换了 还是那样 问一下各位 芯片装反了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什么 会不会主控板芯片都弄坏了?  我是个新手 缺乏经验 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楼主:
杂没声音啊  都没人说话啊

网友A:
芯片装反,怕驱动芯片坏
驱动输入侧信号是5V的,还串限流电阻一般是330欧姆,最多限流电阻坏!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可编程序控制系统(PLC)设计师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是指从事可编程序控制器选型、编程,并对应用系统进行设计、整体集成、维修维护和运行管理的人员。现代PLC应用综合了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其应用越来越广泛,已进入到系统的过程控制、运动控制、通信网络、人机交互等领域。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极为迅速的一种新型工业控制装置。
http://www.plcpeixun.org

网友D:
看来问题不简单了!哈

网友E:
这个没什么大问题,以前我们公司的人也有干过这种事的。你仔细找找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F:
电源强烧个芯片,电源弱可能电源也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