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线

楼主(2012-03-18):
求师傅问题变压器到车间160米车间需要250千瓦的动力共计500安请问配线多少平方。

网友A:
240铜芯线

网友B:
双拼240铜芯电缆

网友B:
双拼150铜芯电缆,刚才以为你们电流600,

网友C:
使用185的双线比较可靠!

网友D:
单根电缆150 ,4根即可,或3*185+1电缆  (铜芯)

网友E(2012-06-19):
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求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