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8):
先期变频器IGBT模块爆掉,更换模块与驱动电路的316j相关元件后进行测量(几乎全部的316j都更换了,更换了驱动电路电源全套的电解电容),断掉报警oc后进行测试,驱动信号正常,后带模块测试正常(所在地只有小电机,只能空载测试了),去往现场安装测试,报过流OC-P,测试三相输入415 ±3v误差,输出374 ±5v误差 使用掐表测试电路(输入侧)会达到近200A(40hz),分别在启动与运行中都可能报过流OC-P;     后来新买了一台机子按照故障机的参数填写一遍后运行正常,头疼的不得了,现在已经更换了两个IGBT 模块了,但是只要带大的就会报,小电机没问题       ;刚得到消息故障机在凑活运行三天后又爆了。。。 ╮(╯_╰)╭

网友A:
首先要说明机器是用在什么环境、使用时间多少年了。

楼主:
涡流风扇,玻璃隔间中,使用一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