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按钮的画法

楼主(2012-03-19):
这两种画法都表示是按钮,有什么区别呢?大师赐教

网友A:
左边的只能表示常开触点,不能表示按钮。。。

网友B:
左边的为新标,常开点;右边为旧标,按钮开关。

网友C:
现在一般都用左边的这个了。

网友D:
没有本质区别,左边为新画法

网友E:
左边是常开触点右边是老的按钮图标

网友F:
如各位所说,左边的表示一般的开关触点(常开),右边是按钮常开触点的老画法(现在已不使用)。

网友G:
左边的表示一般的开关触点(常开),右边是按钮常开触点的老画法(现在已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