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9):
有些PCB板上的电容有些是圆的,标明了正负极和容量电压参数的,我知道这个一般是电解电容。有些电容是扁的的绿幽幽的,还有些奇形怪状的,各种颜色都有的。上面没有标明极性,只标了电压,例如:2A104J ,202J 630V,1K2 622J,103B等,请问专家像这样怎么判断容量耐压等,他们和电解电容有什么区别和用法上的注意点?谢谢!

网友A:
上面标有代码的,容量/耐压都可以读的。

楼主:
能否明示下怎么根据电容上面的标的代码读出它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