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台英泰柴油发电机怎么操作?

楼主(2012-03-19):
没摸过这种发电机的控制,想了解下如何操作,有大侠知道的请指点一二,THANK。

网友A:
和空压机面板差不多,原理都是一样.模式选择菜单别混.

楼主:
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B:
一般只要柴油机不出毛病,里面是不需要设置的,正常使用时常看看机油压力和水温,就OK啦

网友C:
加我QQ:437648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