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9):
B2016A型龙门刨床的励磁机是平复励自励发电机,通常在龙门刨床上使用和新安装的电机一般不会设有剩磁,那可能由于控制柜内部接线松动或炭刷接触不良.也可能是由于并励绕组和电枢绕组极性接反而致使不发电。若是由于没有剩磁而引起不发电,可以用约100V的电压,充磁2~3min。有时励磁机发电极性相反,须检查并励绕组和电枢绕组的极性。
       另一个龙门刨床励磁机常见故障是励磁机空载电压偏高。若电刷位置在中性线上,一般是励磁机性能与调节电阻(RT—G2)数值配合不好,现采用两块188Ω的板形电阻。
       若龙门刨床励磁机空载电压正常,加负载后电压明显下降,在带负载起动时,接在电枢两端的电压表指针动一下,立刻回到零。常是由于龙门刨床励磁机串励绕组极性反接,可调换串励绕组线头试验。另一个原因就是龙门刨床励磁机换向极反接,同时换向不良,火花随负载增加而加大,可以调换换向极线头。

         华东电气维修群:215894094是维修电工、电气维护工程师的技术交流群,欢迎您!

网友A:
由于现场的原因,励磁机的故障率非常高,且不容易修复,建议直接改为单相整流加滤波提供励磁用直流电源的方法。

楼主:
是的  你改过?

网友A:
改过好几台了,哈。

楼主:
哦  能加你QQ交流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呀。QQ:871409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