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2-03-19):
假设电机走一米,需要1000个脉冲。那电机先走了10米,也就是需要10000个脉冲。然后再向前走4米,那需要多少脉冲?如果 是倒退4米。脉冲脉冲多少? 用PLS2指令来控制的,哪位大侠 帮忙一下。

wushulin希望你能站起来说话,不要跪求了好不好?唉很想把你这个贴给XX了的。但就给你编辑一下吧。要不你在下面回个贴,道个欠----再也不跪求了好不好?
不管是新人什么的,“跪”字,就这么骨气吗?

网友A:
用绝对坐标,管你多远,不用计算,我只要目的地就是了。
先了解一下什么绝对坐标的概念,然后再编程。
一个尺子,上面写满了刻度,从0到1000,现在你不管到了哪里,我只要到200的地方,你就说,我去200的地方,那么机器会自动找到200的地方停下来。
以0点为基点,其它的事,由系统自己来完成。这就是绝对位置。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也许你就明白了。也不用计算要走多远了,那多累呀?

不过强调一下,我不喜欢动不动就跪求。教训你一下,这叫没有骨气的人,应该先学做人,再学做事。

网友B:
以当前状态为参考基点的参数为相对量,以原始基点为参考的参数为绝对量!

楼主:
谢谢你们哦,以后会注意的

楼主:
谢谢你帮我解答,明天我去再琢磨琢磨。也谢谢你的建议,谢谢你的忠告,以后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