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焊接机器人寻位故障

楼主(2012-03-19):
松下机器人本体是:TA-1400
控制单元是:G21400,YA-1RAR61Y00
焊机是松下的YD-500GR3

该机器人一到回潮天气就闹"风湿"病-----郁闷呀!  只要执行寻位指令时就出现“E2050焊枪位置错误报警”(焊枪、焊丝都未碰到工件)。望各位师傅指点迷津。
  更换过焊机送丝机构与机器人本体连接处和送丝驱动电机与焊机送丝机构连接处得绝缘垫,测量工作台负极接线端(焊机负极输出端)与机器人本体上的正极接线端(焊机正极输出端)有约20兆欧的电阻。问:1,机器人本体上的正极接线端的绝缘电阻要求大于是多少兆欧?2,执行寻位指令时,焊丝未碰到工件之前,是否是正极与负极已经产生电压?3,如果寻位正常时的信号是怎么执行的,系统是怎样判断寻位成功的?

网友A:
这个不清楚啊

楼主:
工控怎么都是路过的呀

网友B(2012-04-28):
这个好像比较复杂,,不懂。

网友C:
略懂路过
既然是潮湿引那就检查伺服位置传感器,驱动器,可借助热风枪来查找故障点

网友D(2017-09-08):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求指教,我这了也有这个问题  也是松下的

网友E(2017-10-28):
我一模一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