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9):
厂里有个设备,35KW电机,用的55KW变频器,制动电阻发热严重,现在用空调和轴流风机冷却才能保证生产,我们厂有3台一样的设备,作用和工艺都是一样的,因为有3跳生产线,只有这一个发热严重,制动单元已经换了,没效果,请高手帮分析下

网友A:
这个与制动单元没有关系的,是电阻配的有问题,按变频器的重载重新配一个电阻看看,找一下那个配表。

网友B:
没关系吧

网友C:
如果是三条线都一样的设备,那就采用比对法,把问题的发热电阻,换装到其他的正常设备中去,如果电阻不发热。那就排除电阻问题;如果置换制动单元,也正常工作,那就排除制动单元;如果置换变频器...。总之,总是能把故障点的范围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三条线都一样的设备,那就采用比对法,把问题的发热电阻,换装到其他的正常设备中去,如果电阻不发热。那就排除电阻问题;如果置换制动单元,也正常工作,那就排除制动单元;如果置换变频器...。总之,总是能把故障点的范围锁定。
谢谢,我先对比下电阻吧,东西都是原配,开始也没怀疑它

网友D(2012-05-10):
55kw 如果按照10%的来配置 就是搭配12kw10Ω的电阻箱哦

楼主:
配置的是标准电阻,没有问题,目前我们对照三条线的设备和参数,也没有问题,可是就是发热,前几天气温高,配电室的空调和轴流风机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了,制动电阻的温度到了460度,没有办法了,换了一台新的变频器,参数还是用面板下进去的,现在不热了,估计是变频器内部有问题了吧,具体的原因还不知道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