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9):
首先谢谢各位帮忙解决问题。以下是现场情况
    一年前完成的项目,当时一切正常。CPU315-2DP   连接3个ET200M  分别设成3,4,5站点和一个上位机。3,4站点较近,四五米。5号站点25米。连接形式是CPU -3-4-5. 通信速率1.5M 标准。站点设定都一致。DP插头上完全没有问题。
    现在5号站,连接不上了(BF灯闪)。模块都没有坏(都拿新的对换过,包括CPU)。经过反复测试发现,把5号站的通讯线换成短的连接正常。可是软件诊断后发现连接还是有异常(3个站点受影响调用了OB86,硬件没有报错故障)。换成长的就不行。最后把通讯速率降到187.5就行了。软件诊断还是报同样的错。可是设备受了影响,FM350-2高速计数模块控制的定位不准了(离定位点一会近一会远)。头疼啊!  现在怀疑是地线的事。可是没有地阻仪表。而且现场是浙江就在江边,接地点和厂房框架连在一起。
   一共两条生产线另一条就没事。挺奇怪的。希望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再次谢过了!

网友A:
检查接地情况怎么样,看看网络设置怎么样,速率是多少?

网友B:
没用过西门子的产品

网友C:
没有办法,将波特率设低吧!

网友D:
看一下DP头接线,是不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B:
从线路上找原因,包括导线本身及各连接点的接触情况

网友E:
降低传输速率试下,再就看下网络设置

网友F:
通信电缆没有接屏蔽或者动力电缆没有接屏蔽,或者两个线绞在一起。另外就是你说的接地了。。俺们遇到过这类问题。把动力电缆跟通信电缆分开就可以了。。

网友G:
试试通讯接地浮空

楼主:
接触不良可以排除。导线也换过新的DP线。同样的问题仍然存在。
传输速率已经降到187.5了。目前也只能这样用了。

楼主:
通讯电缆和动力电缆已经分开了。都是单走的。
通讯接地浮空?
是不是怀疑地线引入的干扰呀。这个我把通讯地和设备地连在一起试过。不成呀。

网友H:
看看接线接地的原因,或者是降低波特率吧

网友I:
看一下接地线 电阻不大于4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