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

楼主(2012-03-20):
请问富士变频器u v w输出端接上电机。停止时候变频器故障显示ou2减速时过电流。减速时间为10s,请问高手修改那一参数。如何处理。什么原因 ,小弟再此谢谢了!

网友A:
更具电机大小来决定减速时间,减速的时间没有具体的公式和规定来参考,只能凭经验。现将减速时间最大化,如不报警,再一点一点往下调整减速时间,直到减速报警为止,再调回上一个不报警参数,这样减速时间调整完毕。这个顺序可用来设置加速时间~~~~~~~~

网友B:
变频器与制动单元是最好的搭档。

网友C:
把减速时间改的长一些试一下;

楼主:
您说的方法我试过,但是我现场的环境不允许我停机时间长,最长允许我停机时间只有10S,我现在已经把时间调到10S, 但是实际停机时间不止10S,请问环宇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谢谢!

网友C:
多大功率?

网友C:
小功率一般带有刹车单元,你配上刹车电阻就可以减少刹车需要的时间;

楼主:
负载电机只有7.5KW

楼主:
请教
请问7.5KW电机所配变频器需要多大的刹车电阻?谢谢!

网友D:
找本富士的变频器手册,上边都作了规定,多大功率配置多大电阻,这个是厂家推荐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