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0):
三菱F940系列触摸屏概述:
产品介绍:
5.7寸STN液晶体显示器-阔视角、高速回应、功能齐备、性能可靠。
外型的构造:
F940GOT厚为57mm高解像度液晶
高解像度液晶
F940GOT 320×240点的高解像度屏
更换背景光灯
简易的背景光灯更换,背景光灯的寿命长达25,000小时(F930GOT为50,000小时),更可更换。而且还带有自动熄灯功能。
更换背景光灯时的要项:
1.拆下F940GOT北面的盖板(除下四角上的螺钉)。
2.拆下背景光灯的接口。
3.拔出背景光灯。
4.更换上新的背景光灯。
三菱F940系列触摸屏的维修经验: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平时可以怎么去维护:
  1每天在开机之前,用干布擦拭屏幕。
  2水滴或饮料落在屏幕上,会使软件停止反应,这是由于水滴和手指具有相似的特性,需把水滴擦去。
  3触摸屏控制器能自动判断灰尘,但积尘太多会降低触摸屏的敏感性,只需用干布把屏幕擦拭干净。
  4应用玻璃清洁剂清洗触摸屏上的脏指印和油污。
  5严格按规程开、关电源,即开启电源的顺序是:显示器、音响、主机。关闭电源则以相反的顺序进行。
  6硬盘上产生大量临时文件,如果经常断点或者不退出Windows就直接关机,很快就会导致硬盘错误。因此,需要定期运行ScanDisk扫描硬盘错误,应用程序中最好能设置秘密方式退出应用程序和Windows再断电,例如:四角按规定次序点一下。
 7纯净的触摸屏程序是不需要鼠标光标的,光标只会使用户注意力不集中。
 8应选择足够应用程序使用的最简单的防鼠标模式,因为复杂的模式需要牺牲延时和系统资源。
  9在Windows中,启动较慢的应用程序时,用户有机会进入其他系统。解决的办法是修改SYSTEM.INI文件:将shell=progman.exe(Windows3.x下)或shell=Explorer.exe (Windows 95上)直接改为.exe文件。但应用程序应能够直接退出Windows,否则系统无法退出。
10视环境恶劣情况,定期打开机头清洁触摸屏的反射条纹和内表面。具体的方法是:在机内两侧打开盖板,可以找到松开扣住机头前部锁舌的机关,打开机关即可松开锁舌。抬起机头前部,可以看到触摸屏控制卡,拔下触摸屏电缆,向后退机头可卸下机头和触摸屏。仔细看清楚固定触摸屏的方法后,卸下触摸屏清洗,注意不要使用硬纸或硬布,不要划伤反射条纹。最后,按相反顺序和原结构将机头复原。
文章转载于:触摸屏维修http://www.gz-yoyi.com转载请保留出处,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