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0):
商品房现在 进的保护线 一般是地线 还是保护零线?   最好说说理由 谢谢

网友A:
反正不能当零线用

网友B:
    现在住宅商品房,都采用保护接地的方式,也就是3根线,红色(火L)线、蓝色(零N)线、接地线(黄绿色),一般插座都采用漏电保护(零序保护)。零线与(PE)接地线不能混用,三眼插座如图所示:

网友C:
不能混用的,一般都是保护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