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0):
步进电机供电为5V,但我手头只有24V电源,可以串一个几欧姆的电阻来降压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呵呵;你首先要搞清5V电源是给驱动器供电还是给定的信号电压是5V
如果信号电压是5V,串接2K欧电阻;
如果供电电源是5V,另购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B:
楼上正确。

楼主:
给驱动器供电

网友C:
串个2K的电阻

网友D:
我建议电阻最好在1.5K.  1.5K电阻的电压值为5.5V。如果是2K的话,电压只有3.3V左右。有些光耦,在3.3V就打不开了。我遇到了很多次这样的问题。

网友E:
DC24V,串电阻5K-10K即可;

网友A:
给驱动器供电不要考虑串什么电阻了,直接换开关电源;

网友F:
在不知道5V的功率下,最好还是选5V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G:
信号是可以的,但是动力电是不行,你想想就知道了
信号电压,电流吸入极小,你可以用分压的方式提供
但是动力电,第一他的电流会根据负载不同,变化,第二他的电流一般很大,电阻分压,电阻上面的压降 会根据电流变化而变化。根本不行

网友H:
不能只考虑降压,电流也要考虑的。

楼主:
有道理啊!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A:
呵呵;如果你驱动功率不到1W的话,可以用这个办法;否则还是直接去另购一个电源;

网友I:
1。  用功率管降压,2 。DC---DC 变换模块。 3。更换双电源开关电源。

网友J:
首先要搞清5V电源是给驱动器供电还是给定的信号电压是5V
如果信号电压是5V,串接2K欧电阻;
如果供电电源是5V,另购一个开关电源;
那里有我,哪里就有阳光的身影!

网友K:
单独弄个电源吧,电阻太大的话,电流就不能保障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给驱动器供电不要考虑串什么电阻了,直接换开关电源;

网友M(2016-02-23):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电阻最好在1.5K.  1.5K电阻的电压值为5.5V。如果是2K的话,电压只有3.3V左右。有些光耦,在3.3V就打不开了。我遇到了很多次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现在串了个2k欧的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另外一端和电源-极,怎么还是24v